笔记本 与 CS1G-H /45H通讯不上,怎么解决?急

楼主(2008-09-25):
我单位一套OMRON 系列PLC,为CS1G-H/CPU45,原来可以连接,自动在线,现在怎么也连接不上,我将板子上的第5个开关拨到ON,也不行。使用TOOLBUS也不行,怎么办?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请QQ联系我,4344766。

网友A:
1.PLC的端口坏了

2.你计算机的端口坏了。

3.电缆有问题。

检查一下看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转接线!还有端口设置对不对还有要把外接24V电源拆了看看连上在接上!

网友C:
你要把PLC的型号写出来啊.你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干扰问题造成的

网友D(2008-11-11):
也很有可能是你的笔记本软件出现了问题,本人就遇到过,本来好好的用,但是不知谁用我的笔记本装了一些软件,导致端口改变,联不上

也可能是优化电脑时没有选好,把此软件端口给屏蔽了,有没有做系统备份恢复一下,或重装一下该软件,本人用西门子的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换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F:
呵呵,其实这问题对于你很简单,对于我们很难!!!PLC和PC都在你手上,通讯问题不外那么几个问题,你换换电脑,换换线,换换PLC,换换通讯模块不就自然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最主要是先扫描下通讯端口,可别搞错了PC的端口!!!

网友F:
我晕,都什么时候的贴了我还回,还打了那么多字!!晕

网友G:
最主要是先扫描下通讯端口,可别搞错了PC的端口!!!

网友H:
对:pycathiu 关于

1.PLC的端口坏了

2.你计算机的端口坏了。

3.电缆有问题。

检查一下看

内容的回复:第一看你的通讯端口接错没有;第二看你的CP机和PLC的所有链接线是否有断路。

网友H:
第一看你的通讯端口接错没有;第二看你的CP机和PLC的所有链接线是否有断路

网友I:
800-820-4535

网友I:
欧姆龙客服…………联系吧

网友I: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网友J(2009-06-03):
我遇到同样的故障,如下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笔记本有几个USB口,你换几个试试,现在有的光电鼠标对PLC连接有干扰,你笔记本只接PLC 其他的外设都不要,软件用CX-ONE里带的(免费下的那种软件,我用着经常连接断线,后来换了出钱买的CX-ONE里带的就没问题了)通讯参数手动设定,CPU 型号选好,然后不要用自动在线 ,用直接连接

网友K:
我这供应PLC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哈,质量还不错的。QQ523860371

网友L(2009-08-21):
引用 网友F:
关于我晕,都什么时候的贴了我还回,还打了那么多字!!晕

没关系啊,大家学习下。我觉得先查软件。看看USB驱动装没,最可能的错误。

网友M(2010-05-27):
我现在也是遇到了相似的问题,cs1g-h cpu43 plc 正监控时突然断线,再连怎么也连接不上,郁闷的很。

网友N:
郁闷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