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机一般都用在什么机子上啊

楼主(2008-09-25):
减速机一般都用在什么机子上啊,或者说什么行业,能具体点告诉我吗?

我以前出来没有接触过减速机

现在正在做减速机销售,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A:
你卖的啥减速机?

网友B:
啊,我也是在做减速机,也是以前没有接触过,昨天刚第一天上班,我对此一点也不懂,之前也不是机械专业的,希望各位大侠能够说的通俗易懂和详细一些!

楼主:
帮忙啊  帮忙啊!!!

网友C:
很多地方都用,如搅拌机,就是为了降低速度增加扭距

网友B: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减速机主要的用途就是在机械行业,最常用的就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摊铺机、路面铣刨机、压路机、旋挖钻机等。一般也就是用在工程机械方面!

网友D:
最常用的就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摊铺机、路面铣刨机、压路机、旋挖钻机等。一般也就是用在工程机械方面! ?这些方面怎么用?用也是小型的齿轮马达吧?减速机,钢铁业,矿山上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D:
游人,我给你发信息了

网友E:
大部分的机械设备都需要减速机,目的是降低速度,增加力矩。

网友F:
减速机用处很多,大多数的设备都会用的

网友G:
可以说大部分有机械运转的设备都要有呀,制药,化工,机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卖的啥减速机?

湖北行星的

楼主:
我看我们那减速机印刷行业用得很勤快哦

网友H:
减速机用在,需要减速的地方.基本上,每个设备都用到减速机,除了有些设备是原动机直接调速.具体要看是什么减速机.常见的有摆线针轮减速机,行星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几,普通的齿轮减速机,扇齿轮减速机等等.用在各行各业.

网友I:
印刷机、升降机、输送带、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摊铺机、路面铣刨机、压路机、旋挖钻机......好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