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回转窑袋式测温器及其清灰装置(转)

楼主(2008-09-25):
采用仪表连续检测水泥回转窑各反应带物料的温度,不仅对帮助看火工人掌握窑内热工状况,改进操作水平,提高熟料产质量,降低燃料消耗,延长回转窑运转周期等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实现水泥回转窑自动化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参数。
  国内一些水泥厂曾相继采用过袋式测温器作连续检测回转窑各反应带物料温度的仪表。近年来,经过不断的试验改进,使袋式测温器日益发展完善。尤其是在加装了自动清灰装置后,已使袋式测温器的运行时间基本上能够达到回转窑的一个检修周期,可靠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无清灰装置的固定袋式测温器

  这是袋式测温器的原始型式,在需要测量物料温度的胴体部位,开一圆孔,将外包铜板、内嵌轻质耐火砖的袋体焊在胴体外壁上。轻质耐火砖及窑内衬之耐火砖应加工修整使成为一个袋状空腔(俗称袋子),用作盛放待测温度之物料,袋内插入感温元件——热电偶。
  袋体随窑旋转,当窑旋转使袋体处于窑胴体下部时,袋内即装满需要测量温度之物料。在窑继续转动的过程中,物料对热电偶加热,使热电偶迅速达到物料所具有的温度,并将此温度值变换为相应的电势毫伏值,经补偿导线、集电环、炭刷、输送导线送至窑头仪表屏上,由电子电位差计指示并记录出来。当窑旋转到使袋体处于窑胴体上部时,袋内已被测过温度之物料,即靠重力由袋内掉落,使袋子倒空,为袋体继续转至窑体下部装入新的待测温度之物料作好准备。按照这种装入物料——检测——倒空——重新装入物料的顺序周而复始,循环下去,即可连续检测出该反应带物料的温度。
  这种袋式测温器虽然结构简单,但存在着两个严重缺点:
  1.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由于块状物料挤卡在袋内或粉状物料在袋体内堆集粘结,将袋子堵死,妨碍了袋内物料的更新,致使检测无法进行。尤其是当窑的操作需要临时停窑,而这时袋体又恰巧处于窑胴体下部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
  2.一旦发生袋子堵死的故障,由于袋体是一整体,且焊死在胴体上,所以无法在窑外排除,必须等窑定期检修时进入窑内方能排除。
  由于上述原因,使这种袋式测温器失去了实际使用的价值,目前已被淘汰,不再采用。但通过介绍可以使我们了解袋式测温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为了克服上述严重缺点,研制了带有清灰装置及活动袋盖的袋式测温器。

二、带有旋转清灰装置的袋式测温器

  图1中袋体(3)焊接在窑胴体外壁上,袋盖(4)是活动可拆卸的,用四个螺栓联结在袋体上,热电偶及其他部件均安装固定在袋盖上。一旦发生故障,即可利用短暂的停窑时间,在窑外将袋盖卸下,进行必要的维修,或整体更换,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带有旋转清灰装置的袋式测温器
  1—窑内異形耐火砖;2—窑胴体;3—袋体;4—袋盖;5—小电机;6—小三角皮带轮;7—热电偶固定架;8—大三角皮带轮;9—热电偶;10—空心轴;11—滚锥轴承;12—密封圈;13—密封帽;14—清灰器。

  热电偶(9)穿过空心轴(10)伸入袋内,并用螺母紧固在焊接袋盖的支架上,空心轴伸入窑内之一端对称的焊有两块耐热不锈钢的刀杆(14)。另一端装有皮带轮(8),由一台0.4~0.6瓩三相电动机拖动,空心轴由两个滚锥轴承(11)支撑,轴承座也固定在袋盖的支架上。
  当袋体转至下部时,袋内即装入物料,由热电偶检测。当袋体转至上部时,通过电源接点与接片的接触,使电动机(5)通电,带动空心轴及焊在其端部的刀杆旋转,用机械力将袋内已测过温度之物料搅落,使袋子倒空,防止了袋子发生堵死的故障。
  这种袋式测温器主要是使用在测量200~800℃范围内之物料,虽然它的结构较前复杂,增加了一些部件,但解决了不能长期运行的难题。在实际使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应用这种装置检测800℃以上的物料温度时,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
  1.这种清灰装置的刀杆一直暴露在高温气流和物料中,由于腐蚀和磨损,所以使用周期较短。
  2.当检测高温物料时,由于部分物料处于半熔融状态,所以极易在袋口和窑皮间形成搭拱,而单纯旋转的清灰装置无法清除这种搭拱。
  因此在应用于测量800℃以上的高温物料时,必须对清灰装置的结构进一步研究改进。

三、带有旋转伸缩清灰装置的袋式测温器

  这是一种用于测量高温物料的袋式测温器,结构如图2所示。其主要特点是清灰刀杆既能旋转,又能伸缩移动,具有双重清灰作用,提高了清灰能力。

  图2 带有旋转伸缩清灰装置的袋式测温器
  1—窑内異形耐火砖;2—窑胴体;3—袋体;4—袋盖;5—密封圈;6—小电机;7—小带轮;8—电磁制动器;9—热电偶固定架;10—大带轮;11—热电偶;12—空心螺杆部分;13—滚锥轴承;14—限位滑杆;15—空心轴;16—传动滑键;17—传动螺母;18—限位开关;19—限位导盘;20—空心光杆部分;21—密封帽;22—清灰器。

  当袋子转至下部时,清灰刀杆(22)处于缩回位置,以便装入待测物料。当袋子转至上部时,刀杆(22)在旋转的同时向窑内伸出,将袋内物料搅落,推出,使袋子倒空,接着刀杆又反转缩回至原位置,避免了高温气流的腐蚀与磨损。使刀杆既旋转又伸缩是依靠滑键和空心螺杆部分(12)实现的。空心螺杆外套空心轴(15),空心轴上装有皮带轮(10),由三相电动机(6)拖动。
  当袋子转至上部时,正向电源接片与接点接触,电动机通电正向旋转,经皮带轮拖动空心轴旋转,空心轴内装有对称的两条滑键,滑键拨动空心螺杆旋转,由于紧固螺母的作用,使空心螺杆旋转的同时向窑内伸出。清灰刀杆焊接在空心螺杆的光杆部分,从而实现了刀杆既旋转、又推动的清灰作用。
  当窑继续旋转,约2秒钟,反向电源接片与接点接触电动机反转,将刀杆又反转并缩回至原来位置,从而保护了刀杆。
  为了防止上、下移动的惯性对支架的机械撞击,这种装置安装了上、下极限位置的限位开关(18)及电磁制动器(8),可以准确控制刀杆伸缩的行程。
  这种装置,由于结构复杂,设备增多,需要增加日常维护,才能保证较长期运转。

四、袋式测温器的选点与安装

  袋式测温器的使用效果不仅取决于其本身及清灰装置的结构,而且和选择恰当的测点及安装质量的优劣都有很大关系。
  对测点位置的选择应考虑:
  1.测点温度应有足够的代表性(应由工艺人员结合看火师傅经验提出)。
  2.测点温度变化比较明显。
  3.测点部位应不结窑皮或窑皮较薄。
  在一台Ф3.5×145米湿法回转窑上试验时,分别在链条带出口(距窑头114.5米),预热带出口(距窑头98米),分解带入口(距窑头53米),分解带出口(距窑头28米)等部位安装了不同的袋式测温器。经过运行,证明对监视回转窑运转情况,稳定热工制度,及时控制来料多少,加减燃料等提供了一定的预见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选好测点以后,即可进行安装,袋式测温器在窑胴体上的安装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袋式测温器的安装示意图

网友A(2010-08-12):
WX-16系列回转窑无线测温系统
西安德力自动化仪器有限公司是从事红外测温的专业公司,长期从事自动化控制及非接触测温工作,具有光学、机械、电子等技术的设计能力。具有丰富的工业现场工作经验,可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特殊的产品设计及多种配件,为客户提供优质全面的测控温解决方案。经过多年对测温技术的研究,在了解吸收国外厂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深入调研国内用户的需要,研制了WX-16系列回转窑无线测温系统。
采用了先进的载波侦听信道复用技术(CSMA),能自动侦测发射数据的冲突,自动协调不同设备的发射时间,从而支持最多247对设备公用一个信道。
WX-16系列无线变送器具有全密封、防水、防尘、全金属屏蔽、耐高低温等防护特性。整机采用超低功耗设计,内置能耐受-40~85℃的工业级锂-亚硫酰氯电池,5年以上免维护使用。适用于各类野外、高温、潮湿、粉尘、高压、不便布线或现场无法提供电源等的多种特殊测控场合。
WX-16T/K无线变送器是一种可配接K型热电偶的无线变送设备。可和WX-16系列的各种显示设备相配接,显示温度值。也可通过HC系列的各种智能转发设备与计算计相连接,构成无线测控系统。
● 配接K型热电偶进行-200~1800℃测温
● 7个信道(频率)可菜单设置,以便错开现场对讲机或其他无线设备的发射频段。也可用于多传感器分组应用。
● 载波侦听信道复用技术(CSMA),每个信道支持最多247个设备。节省频段占用。
● 发射时间间隔可设置。
● 超低功耗设计,电池供电,无需布线。
● 全密封、防水、防尘、全金属屏蔽、耐高低温等恶劣环境。
● 全数字校准,无电位器等机械调整部件,长期稳定可靠。
内置工业级锂-亚硫酰氯电池,耐受-40~85℃的温度长期稳定供电。

网友B(2013-09-25):
请问:水泥回转窑袋式测温器及其清灰装置那里在用?哪里有详细资料?

网友B:
寻求:水泥回转窑袋式测温器及其清灰装置。联系电话:1829505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