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把电源接到变频输出时的反映

楼主(2008-09-25):
ABB510把电源接到变频输出时的,只要是不让它启动,变频器不会爆吧?

它不会爆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在哪块做的这个保护呀!

请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千万不要这样做。

如果将工频三相电源误接入变频器的U\V\W端子时,交变电压加在了IGBT管子的源极和漏极上!IGBT管子在承受正向电压时,没有问题,不会导致损坏.但反向电压加到管子的漏极和源极上时,IGBT就受不了,会损坏模块的。

网友B:
电源接整流桥端时,初始状态下直流母线上的电解电容两端电压为零,因为有起动限流电阻所以电流不大、对整流桥没有伤害;可如果电源接到了输出端就没了限流电阻,在电容电压为零的情况下接通电源,冲击电流有多大啊?想想都可怕,其实在逆变桥没有驱动时和整流桥是一样的,电源接错损坏主要是没有限流。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怎么会这么想,不怕危险呀

楼主:
呵呵,我也没什么想法,不过那次一朋友接错了.他还打电话给我说ABB510变频器报警说是接线错误,

我当时想了一下,知道反接变频器可能会爆,就给他说是不是控制端子接错了,他说没接呢,就让他再看下说明书是不是电源和电机接反了.

结果就是接反了,不过变频器没有启动!

故此我对这个想多了解一下,没别的意思!知道反接会引起电容爆炸,不过不是太清楚!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