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万用表坏了.

楼主(2008-09-25):
求助;我有一个数字万用表型号是 FK9807L 测量电阻 电压 电流都正常为什么打到二极管挡上测量不出来半导体呢??谢谢

网友A:
一、可能是这档的切换接触不良,二、查一下跟这档有关的电路有无零件坏了。

楼主:
用这个挡测量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B:
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换个电池看看也许会好的

网友D:
用数字表测二极管显示的使二极管压降 锗管0.3V  硅管0.7V

楼主:
我就是怀疑是没有电了,可是换了新电池以后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E:
我以前有些同事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误测电压,造成二极管档损坏,是内部一个保护二极管坏了

网友F:
说得不清楚,不能测?具体一点........

楼主:
刚开始用还是好的就有十几天没有用就成这样了,在这个档测量电阻正常还有嘀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