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温度控制仪与传感器间连线

楼主(2008-09-25):
请问:数字温度控制仪,例如WMNK-404与传感器间连线最长可连多远?

网友A:
用温度补偿导线,可在30到50米,再长要有干扰和误差了,可查看有关资料.我们用数模(L108型模块)转换后集中传送(有48点).

网友B(2009-05-04):
恩是的 补偿导线长了 会影响温度的 这个表上的显示的温度就不那么准了哦  如果哪位需要温度控制仪 双金属温度计 热电偶 热电阻的客户 请联系我们 上海飞龙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www.flyb.cn   电话 021-63811027   QQ 110538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