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差离合器控制器在使用时显示转速始终在增加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9-25):
请高手赐教

向各位高手请教,本人在使用电磁调速电机时,在控制器上显示电磁转差离合器转速始终在增加.运行45分钟转速增加20转是什么原因?问题出在那里?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A:
遇到类似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控制线路板中元件变质性能不稳定.2,励磁线圈漏电.你可查看.

楼主:
我检查一下激磁线圈的对地绝缘电阻。

网友B:
换一台控制器试一试就可判别是控制器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2009-03-31):
l离心机中的转差转速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