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的590+的驱动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25):
一台欧陆590+的驱动器今天上电开机,但是没有显示,在前几天停机时还是好好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也没有说明书

网友A:
电源没有或者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B:
1.辅助电源电路

2.面板和CPU部分

网上有590+说明书找一找!

网友C:
590+的说明找不到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D:
换个小电容就好,电源滤波上的.47UF/50V

网友E:
电源故障~~~

网友F:
是不是显示黑格

网友F:
是不是显示黑格,如是的话就是面板有问题

楼主:
说明书我下载到了,因为机器还在保修期内,他们拿去搞好了,具体什么问题也没有说

网友F:
开关电源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G(2010-06-29):
你好,我有一欧陆590+驱动器,一开机就保护,显示为速度反馈报警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G:
为什么会有速度反馈报警,我以为直流测试发电电机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啊?请高人帮我解决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G:
我的欧陆590+/270A驱动器以为是直流测试发电电机有问题,可是换了以后,还是速度反馈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
速度反馈卡设置对不对?你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换为电枢电压反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