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DCS的连接?

楼主(2008-09-25):
ABB的DCS和其它PLC系统连接时,是直接接别的系统的PLC进行通讯还是应该读取别的系统的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的数据库啊?这方面有没有规范可查啊。如果是连我的上位机,那我的上位机要是有故障和不开机的情况下,是不是DCS就读取不了数据了呢?

网友A:
通过下位机硬接线通信,增加DCS CPU的负荷,而采用上位机通信呢,增加上位机的负荷。

需要综合考虑数据量的大小和装置的重要程度才能作出更好的方案。

网友B:
ABB的 哪个DCS 机型?大约负载度少点?

你的PLC是哪个机型?大约负载多少点?

然后 DCS 与 PLC要通讯的具体点 是多少点?

网友C:
如果是通讯量大的话 一般采用OPC形式进行上位机的通讯,如果量比较少可考虑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的通讯。

楼主:
是DCS的上位机连我的上位机呢,还是DCS的上位机连我的PLC啊?PLC是AB的5000,通讯的点大概700多

楼主:
没有人再跟了吗?希望讨论下去啊

网友D:
你把PLC当做DCS下挂的I/O站不就得了

网友D:
700多点啊,你DCS是什么系统,这么多点应该PLC连DCS的上位机

网友E:
你把PLC当做DCS下挂的I/O站不就得了    这样也可

网友A:
综上,DCS的上位机通过OPC连接你的上位机.

网友F:
PLC挂到DCS下比较方便,个人认为

网友G(2008-11-27):
这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定:1、如果数据量少,并且很重要,建议直接从PLC I/O 硬线接过来;2、如果数据量多,且不是很重要,那就建议通过OPC通信来实现,一般DCS是Master,PLC 上位机是Slave

网友H:
你DCS是什么系统,这么多点应该PLC连DCS的上位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通过下位机硬接线通信,增加DCS CPU的负荷,而采用上位机通信呢,增加上位机的负荷。

需要综合考虑数据量的大小和装置的重要程度才能作出更好的方案。

恩  是的

网友J:
我感觉还是连接上位机的好,因为上位机还算稳定一些,用下位机的话占用空间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