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抽屉柜插件问题

楼主(2008-09-25):
我们厂的空压机电机是160KW的.额定电流是297A.运行电流是270A.正常吗?(空压机在压力够了的时候应该降负荷啊.)

这样也导致抽屉柜插件温度高.子母排相间短路.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我们曾换了带冷却洞的插件)

还有就是用来固定子母排的胶木会绝缘降低,也造成过短路.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教教我.在放炮我就得下岗了!

网友A:
直接用合适短电缆,从母排连入抽屉柜断路器进线端,(做好抽屉柜子的警告标志),我们就这样,原来抽屉柜插件老烧,柜起火,改后就好了.

网友B:
谢谢你们的交流,学习了.提高了.

网友C:
保护元件不会动作么?

网友A:
保护元件不会动作么?抽屉柜断路器进线端是与抽屉柜插件相连,抽屉柜插件与子母排相连,中间没保护元件,一但接触不良都是烧毁.

网友D:
抽屉柜是存在插口接触不佳问题,需要改进。

网友E:
技改不容易啊!想按1楼说的改  但是不容易啊!

回答2楼的:抽屉柜只是供电源的 只有空开保护! 空压机的控制和保护回路跟空压机是在一起的,不在同一个电气室.

网友F:
建仪楼主单独用一个电气柜,该柜电源直接从低压母排上引,设一个刀开关和空开,空开下接空压机电缆。

网友G(2010-05-21):
我们这边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哈!我也很赞成一楼的做法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啊!

网友H:
学习了,现在接触抽屉柜机会也少了。

网友I:
改吧!1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