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泵流量控制

楼主(2008-09-25):
我现在有一个控制与反馈都是4~20MA的电动阀,与一个的变频器,和一个流量计也是4~20MA输出

电动阀和流量计是进水用,设置一定值后进水到一定量后排水(变频水泵)与进水量相等,,那位朋友有类似

的程序或方案给个参考,先谢谢了

719715289@qq.com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很的问题都没说明白:大学开语文课看来是必须的..

网友B:
MS做一个单台水泵的恒压供水!

网友C:
既然有流量计,加个PID不就行了,不用程序,最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

楼主:
对:平和 关于

这么简单的很的问题都没说明白:大学开语文课看来是必须的..

内容的回复:知道就发表一下意见,不知道就算了,要是不会说话,最好在家里不要出来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D:
接个模拟量的仪表啊,有输入有输出的,有几个模拟量通道的哪个,比如昆仑仪表,虹润仪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