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我现在想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实现梯形加速,请问有哪种PLC可以用指令实现连续发不同频率的脉冲,我要让步进电机逐渐加快速度,而且要求在20个位置可以用光电开关控制让它停止。

网友A:
呵呵;三菱的FX1S/FX1N就可以,带加减速的指令;

网友B:
西门子S7——200也可以的。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三菱的FX1S/1N,是位置控制

我觉得在实现加减事的同时,位置控制不会那么精确吧,尤其在高速运转时

网友D:
OMRON CP1H  CJIM都可以实现脉冲输出梯形图控制。

网友E: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找到了那组程序,而不是一条指令

网友F:
"我以前用过三菱的FX1S/1N,是位置控制

我觉得在实现加减事的同时,位置控制不会那么精确吧,尤其在高速运转时"

精度高不高看你的设计对不对,我们做的工作台也是用PLC控制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