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变送器的好坏???

楼主(2008-09-26):
我单位现场使用的是3051变送器,工作中由于受到高温蒸汽的洗礼,造成测量不准,请教各位专家如何解决???????

网友A:
现在温度那样高,当然不准了,装个引压管到温度低的地方

网友B:
测量高温介质时是要装冷凝器的。

网友B:
拆下检定一下就知道好不好 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啊!受温度影响啊

网友D:
是不是在 拆、装、投表的时候操作不当造成的吧?

拆、装、投表时的基本要求是:不能让测量元件受到高温和单向承受高压。要正确的开、关 各个阀门。

网友E:
一般差压变送器在测蒸汽流量时必须安装导压管,以保证测量精度和保护膜和不受蒸气直接冲击而损坏

网友F:
看不懂,没有说明高温是通过什么途径对压变造成损伤,估计不是没有冷凝罐等,是环境温度造成吧,高温老化损伤在没得校正的情况下一般是更换零部件处理。先撤换下来好了。

网友G:
你没有写清楚问题,是假如是环境温度高,那就将表的安装位置换一下,如果是介质温度高,那就加装冷凝罐!

网友H:
你没有写清楚问题

网友I:
不懂啊,没有现场经历,学习

网友J:
校验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K(2008-12-09):
拆检,看膜盒受损没有,要坏了就完了,没坏最好,然后校验修正,现场安装位置进行改正。

网友L:
这是可以连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上的校验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