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Y2NJ DC24V继电器线圈上可加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9-26):
欧姆龙MY2NJ DC24V继电器线圈上可加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网友A:
DC36V以下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DC30V吧

网友C:
电压高了,线圈发热量增大,容易损坏,楼主问这问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试验?如果电压确实高,又不容易得到低电压,可以在线圈电路串联电阻降低电压。

网友D:
DC36V以下没有问题

网友E:
是可以超压使用,不过,最好还是在推荐的范围下使用。

网友F:
无聊,上面有范围,一看就是没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G:
超过额定值的20%,就很影响寿命了

网友H:
应该DC30V吧!!!!!!!!!!!

网友I:
DC30V.强烈建议按额定电压使用.

网友J:
这个问题好像有那么点无聊哦

网友K:
限制在28V以下。不易过高

网友L:
DC30V.强烈建议按额定电压使用否则很容易损坏。

网友M:
呵呵;DC20~DC28V可以正常工作;

具体加到多少会烧毁就要报废个实验一下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呵呵;DC20~DC28V可以正常工作;

具体加到多少会烧毁就要报废个实验一下了;

试试,把结果发出来,看看能耐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