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A系列台达伺服器通电后,伺服电机不会励磁。伺服器是单相200-230v功率是400W。求各位大师帮个忙,谢谢

楼主:
A系列台达伺服器通电后,伺服电机不会励磁。伺服器是单相200-230v功率是400W.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望大家帮个忙啊 谢谢。

网友A:
你先检查驱动器好不?如果驱动器是好的话,那就是你的编码器有问题

楼主:
伊志机电你好,目前驱动器不知是好是坏,望仁兄帮帮忙啊

网友B(2009-05-21):
你好,我用的是AB系列驱动器,请问我可以读取外部信号吗?比如我想用CN1口的信号线读取外部传感器的信号,然后传入计算机进行信号响应处理,急盼回复!

网友C(2010-08-04):
大哥好,我的台达伺服器出现报警ale14,不知怎么消除

网友D(2012-02-29):
各位师傅你好:请问我这ASDA-AB系列台达伺服器出现,在操作屏上按启动时显示已启动,但伺服器没反应,也没报错误,但按点动是可以,什么原因。我注意到其他伺服器参数P1-OO按确定后显示02,但这台显示0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E(2016-01-21):
台达ASDA-AB伺服器,一起动电机抖动,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