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会导致三相不平衡?

楼主(2008-09-26):
在其中一相上接个灯会不会导致三相不平衡,如果会那整个大楼那么多照明灯都是接到这一相上岂不是更加不平衡?可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请高手释惑。

网友A:
那不一定啊,同一幢大楼可能用的是三路中的一路

不一定是同一路吧

网友B:
当多台单相用电设备功率小于计算范围内三相负荷设备功率的15%时,
按三相平衡负荷计算,可不换算。

楼主:
为何可不换算?这不是不平衡吗?

网友C:
接一盏灯是不会引起不平衡的,整座楼是分布三相安装的,做到基本平衡。

楼主:
楼上说的我不太懂,有没有专家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D:
现在,工业和民用电基本上都是3相交流电,工业主要是电动机,是平衡负载。民用电如一栋房子,它的总进线是3相4线,A  B  C和N,在总配电箱出做总等电位端子,接出保护地线。到每一层楼进一根相线,一根0线,一根地线。如7层楼的分布为2A,2B,3C.那么3相就基本平衡了。

网友E:
三相平衡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三相是平衡的,比如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也不是都一点不差,三相平衡是相对电网或变电站说的。

网友F:
你真是电工吗?三相电平衡是指电流的向量值平横,而灯接的是单相所以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你要真想不平衡电路系统,造成短路或开路都可,不过阁下的生命可就.......

网友G:
        我国电网标准允许电压误差+-10%,在此范围内的不平衡也是允许的。真的如楼主所说整个大楼那么多照明灯都是接到这一相上也没有问题。这主要得益于三相四线制的中性线的作用。起到了平衡各相电压的功效。

所以,民用电并不要求三相平衡,也不可能要求三相绝对平衡,连一盏灯也不差!好的三相系统,有时为了强调自己功能强大,还特别指出本系统允许100%不平衡。这下子楼主可以放心了吧?起码您晚上想开灯时,用不着左顾右盼不感开——生怕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

       那我还有问题!既然允许不平衡,为什么又要讲平衡呢?

        那是从供电效益讲,三相平衡时,系统可以提供最大功率。中性线电流为零,损耗也最小。

网友H:
高人一个啊

网友I:
9L已经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J:
“那我还有问题!既然允许不平衡,为什么又要讲平衡呢?”

1、三相变压器的容量是按三相平衡计算的最大容量;

2、如果三相不平衡,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就要降低使用;

3、特别不平衡,会造成某一相严重发热,使得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下去;

4、所以在接三相负载时,要求尽量三相平衡!

5、在允许范围内时,三相变压器的容量计算时,考虑了不平衡因素,或者说影响不大。

网友G:
“那我还有问题!三相四线制允许不平衡,那三相三线制呢?是不是也允许不平衡?”

是的,三相三线制也允许不平衡。

那我就不懂了,都讲电动机三相绕组是绝对平衡的,所以可以少用一条中性线,如果它不平衡不就不行了嘛?

没事儿,“游刃有余”网友说了:“比如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也不是都一点不差。”但不照样用吗?不相信您可以问他!

所以说,讲平衡,但不是唯平衡论。重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