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09-26):
1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即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2、步进电机分类: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 ,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
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五相和三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3如何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源
3.1.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2M530的供电电压为2445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B.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楼主:
欢迎登陆www.yankong.com察看我司产品,也欢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

网友A:
谢谢,欢迎你多方面提供技术类科普读物,供大家学习.

网友B(2009-01-05):
请教:步进电机常用的驱动电路有那几种类型,其中那种电路适用永磁步进电机。知道者,发往yanshuai1116@163.com.谢谢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