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 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6):
关于同步电机,我一直有些困惑.根据我的理解,同步交流电机跟异步交流电机在实现方式上好像只有一点不同--就是转子电枢是否通直流电,如果通了,就能同步,不通,转子的电流由旋转磁场产生,只能异步。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转子电枢通了直流电就能跟上旋转磁场,哪么这个电流通多大呢,怎么计算?没接触过同步电动机,问题幼稚,各位见笑了。

网友A:
建议先找本电机与拖动的教科书补补课!

网友B:
同步机的励磁电流(转子电流)是外部提供的,过去用直流发电机,现在一般用可控硅整流装置提供。励磁电流的大小在制造电机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运行时,调整励磁电流就可以改变电机的功率因数,这是同步机的一大优点。异步机其实也有励磁电流,不过这个励磁电流是由定子电流产生的,产生的前提是定子的旋转磁场和转子有相对运动,否则就不会有励磁电流了,可以说,同步机的励磁是主动的,而异步机的磁场是被动的,异步机的转子和定子磁场永远有相对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叫他异步的原因。

网友C:
我们提供意大利MAE 同步电机,有兴趣请登录www.sherry-motiong.com或来电话13801635803陆先生

网友C:
www.sherry-motion.com

楼主:
呵呵,好的,我回去补课.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机的励磁电流(转子电流)是外部提供的,过去用直流发电机,现在一般用可控硅整流装置提供。励磁电流的大小在制造电机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运行时,调整励磁电流就可以改变电机的功率因数,这是同步机的一大优点。异步机其实也有励磁电流,不过这个励磁电流是由定子电流产生的,产生的前提是定子的旋转磁场和转子有相对运动,否则就不会有励磁电流了,可以说,同步机的励磁是主动的,而异步机的磁场是被动的,异步机的转子和定子磁场永远有相对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叫他异步的原因。

谢谢zhxl兄,言简意赅,小弟收藏了.

网友D:
同步电机转子转速和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同步转速计算公式n=60f/p  P为极对数.同步电机的励磁电压是由外部提供给定子的。所以在工频条件下同步电机转速和电机极对数有关,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几级电机。

异步电机励磁磁场是由于定子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产生励磁电压而形成的。所以异步电机转速不能达到同步转速,如果同步的话励磁场将会消失。电机就不旋转了。

楼主:
对:fengky 关于

同步电机转子转速和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同步转速计算公式n=60f/p  P为极对数.同步电机的励磁电压是由外部提供给定子的。所以在工频条件下同步电机转速和电机极对数有关,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几级电机。

异步电机励磁磁场是由于定子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产生励磁电压而形成的。所以异步电机转速不能达到同步转速,如果同步的话励磁场将会消失。电机就不旋转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fengky兄,让我有了进一步认识.收藏收藏!

网友E:
同步电动机在运行当中如果励磁停了,就会丢转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