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可以接手轮么?

楼主(2008-09-26):
我的想法是,手轮接到辅助编码器接口,辅助编码器和电机做一个电子齿轮。

网友A:
可以用那种带电子凸轮功能的驱动器就,可以了啊,用galil 浪费吧

网友B:
可以这样用,不过电机不能与本轴的辅助编码器做电子齿轮

楼主:
那我让A轴的电机和B轴的辅助编码器做电子齿轮,B轴的电机和A轴的辅助编码器做电子齿轮,两个交换了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我以前也是建议客户这么用的.

网友C:
可以,他们的资料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