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我厂的CITECT监控系统

楼主(2008-09-26):
我们厂有一套小型的CITECTSCADA系统,两台监控机,前些天其中一台的文件被破坏无法进入系统,同时另一台虽能进入系统,但采样数据无变化,CITECT是一种客户端/服务器的架构,请问作为客户端的一台的数据是从服务器传过来的吗?一旦服务器出故障了客户机也就失去了监控作用是吗?还有客户端与服务器能交换吗?谢谢!

网友A:
一台作为服务器一台作为客户端?

如果是这样,服务器坏了客户端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数据了

一般情况客户端数据都是从服务器数据库取来的

楼主: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不够安全,设想服务器出故障了整个系统就完蛋了,两台机子独立运行岂不更好?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