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摆线针轮减速电机有响声

楼主(2008-09-26):
摆线针轮减速电机有响声。一般来说是什么故障?我以前没处理过,如何维修。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有两种可能,一是轴承问题,二是齿轮无油磨损,拆开一看便知。

网友B:
我们的也是 拆开看了又找不到问题 不过有的运行几年了还很正常!

网友C:
            同意1楼的

网友D:
拆过没有!如果拆过.,有可能是里面没有装对,昨天去一工厂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拆开一看是他们搞检修的时候把里面装错了.

网友E:
没见过摆线针轮减速电机.见过摆线针轮减速机,然后用电机来驱动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F:
.可根据响声的频率,及输入、输出速度初步判断故障点的大概位置。

如果响声频率与输出速度频率一致,则问题出在输出端。

网友G: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长时间运行,不锈钢套不行了,我们有好的台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很大原因是轴承有问题   只有拆开看看

网友I:
里面有几个小轮子会磨损的,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没见过摆线针轮减速电机.见过,然后用电机来驱动摆线针轮减速机

没错,是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J:
不知道你的减速箱以前拆过没有,如果是拆过的 除了中间的2个小轴承外 要重点看一下 那2个盘片 正反的方向和对应的方向  有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