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变频器,旋转编码器的组成定位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最近公司接到一个自动化配送的工程,里面有三个自动行走的平行移动车.

小弟进入这个行业不久,接触过一个用欧姆龙CPM2E的PLC程控工程.老板很信任我能把这个项目做好,但我有几个环节还没有接触过,也不想交给别的工控公司.

后天就要交作业了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1  对方现在使用的配送线上也有个自动平移小车,我观察了一下,小车的底部有个旋转编码器,在接近停止位置前会自动减低速度   (我   想速度是由变频器控制的,减速时听到很熟悉的啸叫声音),在自动平移车左右和它对接的输送机下部各有一个反射型光电开关的反射板.

        我想请教,旋转编码器+变频器+PLC 可以构成一个自动平移车的调速和停止方位的控制系统吗!

       可能会用到PLC的哪些功能和指令!

2  其中一个平行移动小车的轨道上会有操作人员经常经过,考虑到平行移动车会对人员的伤害,我想用安全区域扫描器.对它只在网上找到了些关于它的资料.

     我想请教,在目前市场上有没有口碑比较好的安全区域扫描器或工业安全品牌,(实际用到检测距离1米),角度和检测距离可调的那种!

先谢过了!~

网友A:
利用PLC的内部计数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即可控制小车的加减速,高速计数器编程要全面如比较,复位等,你可以去查欧姆龙的编程手册查找有关资料。

网友B:
这里面要用到高速计数功能,模拟量输出功能,还有一些逻辑关系。

安全传感器可以用omron的或者pilz的都可以。其它品牌不很清楚

网友C:
用安全光幕,高度可以选择的。

台湾施克 上海贝特威

网友C:
旋转编码器+变频器+PLC  可以啊,把编码器接到PLC的高速输入通道上,计算后输出给变频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