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的注意事项 回路电阻测试仪,短路接地线,试验变压器

楼主(2008-09-26):
更多详情:http://www.mc-saic.com/

物理环境
1)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2)环境温度。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必须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
3)腐蚀性气体。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控制箱制成封闭式结构,并进行换气。
4)振动和冲击。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电气环境
1)防止电磁波干扰。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气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2)防止输入端过电压。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往往有过电压保护,但是,如果输入端高电压作用时间长,会使变频器输入端损坏。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核实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单相还是三相和变频器使用额定电压。特别是电源电压极不稳定时要有稳压设备,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mm2,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变频器的接地必须与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至E(G)上,其另一端绝不能接于地端,否则会引起信号变化波动,使系统振荡不止。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应电气连通,如果实际安装有困难,可利用铜芯导线跨接。
防雷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使变频器损坏。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在雷电活跃地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选件),或有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m的远处预埋钢管做专用接地保护。如果电源是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实践表明,这一方法基本上能够有效解决雷击问题。
核相仪,高压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轴承感应加热器,数字式绝缘测试仪,测高仪,微电脑继电保护测试仪,智能化介质损耗测试仪,高压测量仪(分压器),交直流高压试验变压器,耐电压测试仪,水内冷发电机绝缘测试仪,继电保护测试仪,轴承感应加热器,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吸收比,极比指数,兆欧表),高压验电器(直流放电棒),继电保护测试仪,轴承感应加热器,智慧化介质损耗测试仪,工字钢电缆滑车,移动电缆滑线,单极组合式滑触线,多极管式滑触线,专用测试器材,多功能高空接线钳,高压无线核相器,矿用电缆故障检测仪,相序计,拉杆式测流仪,智能化介质损耗测试仪,耐电压测试仪,交直流高压试验变压器,红外线测温仪,高压无线核相仪,高压数显核相仪,高压核相仪,鳄鱼夹,接线柱,测试导线包,高空测试钳,电力测试钳,直流高压发生器,大电流发生器升流器,三倍频发生器,全自动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氧化锌避雷器测试仪,氧化锌测试仪,变压器容量测试仪,干式试验变压器,高压试验变压器,放电球隙测压器,放电棒,矿用杂散电流测定仪,高压滤波电容,变压器电参数测试仪,数显微安表,智能测流仪,变压器空载短路测试仪,全自动变比组别测试仪,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数字兆欧表,指针式兆欧表,数字式绝缘电阻测试仪,真空度测试仪,继电保护测试仪,互感器特性综合测试仪,继电器综合实验装置,工频耐压试验仪,绝缘手套,电力安全工器具试验机,绝缘靴,绝缘垫,绝缘梯,接地线,高压直流验电器,高压验电器,回路电阻测试仪,短路接地线,试验变压器,绝缘垫,,耐电压测试仪,高压兆欧表,红外线测温仪

更多详情:http://www.mc-sa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