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W温度控制仪2001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09-26):
请教高手:TDW温度控制仪2001后面有一排接线端子各是起什么作用的.怎样接.面板上的旋扭怎样调节.该温控仪用于控制宾馆冷热水温

网友A:
找说明书看看

一般用到的就这几个端子/下面排右面1,2接220V。左面第一个为高,二为总(也就是接零线),三为低,像你那种用途用二和三。其实就相当常开常闭触点,

上面排左面三个端子接温度探头。

网友B:
实在手头上没有相关资料的话,你可以打开后盖看看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说明书看看

一般用到的就这几个端子/下面排右面1,2接220V。左面第一个为高,二为总(也就是接零线),三为低,像你那种用途用二和三。其实就相当常开常闭触点,

上面排左面三个端子接温度探头。

同意

楼主:
严重感谢.!!!!!!!!!!!!!!!!!!!!!解决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