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540变频器单板测试

楼主(2008-09-26):
有台5.5KW三菱A540变频器,模块及驱动路损坏严重,更换损坏元件,不带模块怎么能测驱动波形啊,运行就报EOC1,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知道驱动修好没有,不测波形不敢上模块呀,多谢啦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有电流检测用了低值电阻的,如果哪样得从开关变压器处接个公共地过去就行了

楼主:
是用的电流传感器

楼主:
谢谢olderfarmer, 是用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B:
便宜740配件出售  我这里有批三菱740的机器模块测量都是好的,由于特殊原因机器塑料外壳大多破碎了,里面板都很新,功率有2.2KW 3.7KW 7.5KW 11KW 18.5KW 22KW等等共20几台,只是作为配件价格出售,单台不售,都是现货随时可以上门看货,013221971118沈先生

网友C(2014-04-24):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有电流检测用了低值电阻的,如果哪样得从开关...

 从开关变压器处接个公共地,不知道怎么接啊,3.7的驱动不知怎么测试.有的还会报uu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便宜740配件出售  我这里有批三菱740的机器模块测...

 希望看看照片,机器在哪里?如果真的是配件价的话,我都要了。模块可以不要,你自己出手。QQ:396153550    三菱主板驱动板维修终结者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