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经常出错

楼主(2008-09-26):
   我们这里有两台电磁流量计,里面的参数怎么老是会出错,是怎么回事啊?

那位大侠给已讲解一下。

网友A:
第一品牌

第二提示什么参数故障

第三使用工况

我给你解答

网友B:
你看看衬里是不是完好?

网友C:
具体一点。

网友D:
具体的详细情况

网友E:
参数会自动改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品牌

第二提示什么参数故障

第三使用工况

我给你解答

网友G:
接地是否良好,要求很高的;拆下来看看电极坏了吗?再测量一下电阻!

网友H:
情况说得不太明白。

网友I:
如果是西门子的 设置好的参数老出错就查一下 smartplug

网友J:
参数自己改变?

楼主(2008-11-05):
就是里面的单位啊传感器编号啊出错。

罗斯蒙特的8712

网友H:
接地好好检查一下,这个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K:
检测变送器温度是不是很高,超过允许值就可能出现你说的故障

网友L:
这个要看说明书,很烦电气的东西。

网友M:
拆下来看看电极坏了吗?再测量一下电阻!

网友N:
旁边有没有强的磁场干扰,也是一个方面

网友O:
电磁流量计确实对工况环境要求挺高的。有客户经常打电话过来反映说数据不稳,经常跳变。但往往都是因为接地没有做好,或者是附近有大功率设备,强大电磁场及易引起电磁的不稳定。另外还有就是不满管,介质中有大量气泡,亦或者电导率太低。如果遇到问题还需要耐心的从各个方面入手检查解决。

网友P:
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Q:
电磁流量计就是有这点不好,对工况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尤其是接地线,好好查查接线。

楼主(2009-01-01):
地线也检查过了,都是完好的 ,还用了两根地线呢 。

楼主: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R:
那是经常初始化,需要该参数吧。换块电源板试下

网友S:
具体是那个参数出错,说清楚一些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T(2009-02-19):
电磁流量计确实对工况环境要求挺高的。有客户经常打电话过来反映说数据不稳,经常跳变。但往往都是因为接地没有做好,或者是附近有大功率设备,强大电磁场及易引起电磁的不稳定。另外还有就是不满管,介质中有大量气泡,亦或者电导率太低。如果遇到问题还需要耐心的从各个方面入手检查解决。t

同意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