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08-09-26):
热电偶里面的线断了,我用一根普通的导线接上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欢迎能手赐教。

网友A:
可以,但是值就不准了,需要重新标定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热电偶?

网友C:
偶丝断了是不能接的,必须更换新的.

网友D:
断了就不能用了,接上后测出的值不准确,误差极大。

楼主:
k分度好的。

网友E:
这样解决好了:只要两偶丝连接处没断,在外面断处将两根剪平,再用相同分度号的补偿导线引出,就可用了。

网友F:
我以前焊过温湿度计里面的温度探头,结果误差很大。现在的温湿度计探头保护套做的都不是很好,很容易损伤探头。

又贵,麻烦!

网友G:
误差会较大 如果测量位置对温度要求不高倒也可以用一下 我们厂有一台k型热偶连补偿导线都用的普通铜丝代替 呵呵 误差就是出在环境温度上 当然如果是热电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断了就不能用了,接上后测出的值不准确,误差极大。

说的对!

网友I:
误差会较大 如果测量位置对温度要求不高倒也可以用一下

网友J:
呵呵,自己动手接一下试试就知道了,不用问,用是能用,精度线性方面肯定有点变化,没保障的东西你看用在非重要场合就好了。我们工厂用的是铠装热电偶,3mm,生产开停车需要折装,600多度,使用一两次经常是护套折断,里面的结构还是完好的,鉴于安全考虑通常报费处理,所以有些东西应考虑一下有没必要修修补补的。

网友G:
看看经济上是否有修复的必要 其次精度上肯定只能降级使用

网友K:
同意楼上的意见

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安全稳定性,精度,成本等

综合考虑才可以啊

如果需要新的找我

13404247982         0512-65233657            刘

我公司由多种型号的,质优价廉

网友L:
我们单位的热电偶是J型的,断了后我们接将头部拧在一起,继续用,还能用,本身测温的地方就不太好,将就着用了,省钱

楼主(2008-11-05):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和解说,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M:
上海久旺实业公司是生产热工仪表的专业工厂,主要产品包括:WR系列工业K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B型热电偶,R型热电偶,J型热电偶,T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WZ系列工业用Pt100型热电阻,BA1型热电阻,Pt1000型热电阻,Pt500型热电阻,WR□K系列铠装热电偶、WZ□K系列铠装热电阻、隔爆热电偶、防爆热电阻、 K型补偿导线,E型补偿导线,J型补偿导线,T型补偿导线,S型补偿导线,高温型补偿导线以及温度变送器。产品广泛应用于火电、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冶金、 机械制造、医药、食品等行业的自动化等
  质量可靠是我们的管理目标,薄利多销是我们的经营方针、热情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宗旨,品质保证是我们的承诺.www.shjiuwang.com 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579 直线:021-56089315 56089316 传真:021-56084308 51564088  徐先生 13917911668

网友N(2009-01-22):
热电偶的偶丝断了只要不是氧化的很厉害重新焊接以后还是可以再次利用的。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O:
如果是用线接的话肯定就不准确了。

网友P:
“热电偶里面的线断了”

是偶丝短了,还是补偿导线?

“我用一根普通的导线接上去”

没听说过,不过用的话肯定不行,因为补偿导线是专用线,有屏蔽有规格,不能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