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单相电动机正反转接线图(单电容启动)

楼主(2008-09-26):
哪位朋友有单相电动机接线图麻烦支援下哦!先谢了。就是采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的。

网友A:
电源进来接电容是正转,不接电容是反转

网友B:
我也想要知道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用两个接触器来实现正反转比较好。

网友D:
非常典型的,请参考。

楼主:
谢谢4-5楼的朋友支持,4楼的图纸比较详细点,希望还有有经典资料的朋友踊跃的发表哦,呵呵.

楼主:
还有哪位高手可以发表下单相电动机正反转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E:
        我不是高手但我想讲原理。可是电机具体怎么样又没有见过。所以只能“胡言乱语”。能不能有用不能保证。是W网友首先把我的文章定性为“胡言乱语”的,想想看网友又加码为“官样胡言乱语”,小坡网友更进一步,说我的“胡言乱语”和他们的领导一个样。又加了一句更奇怪了说“很有道理”!不知道东方该受宠若惊,还是很受伤。最后想定了还是笑纳,古人云闻过则喜,我也可以做到吧。

        我们老师说了(东方习惯用语),单相电动机要经过分相才能形成旋转磁场。一般需要有两个绕组,一个是主绕组,另一个就是启动绕组啦。两者相差90°电工角。主绕组直接和L、N相连,启动绕组则串联电容后与电源相连。这样,启动绕组由于电容有使电流超前于电压的功能,和主绕组的电流产生相位差并形成旋转磁场,使电机启动。要使电机反转,只要把启动绕组与电源的接线的头尾对调一下就行了。4楼的图就起这个作用,启动绕组和电容是通过顺逆开关和电源相连的。

那7楼的电路怎么这么简单?能行吗?

只要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电路都能行。如果说4楼的电路真如明理说的“非常典型的,请参考。”那6楼就疑是非典啦,要带回去研究研究!

那研究好了没有?能用吗?

当然啦!不然他怎么会推荐给大家呢?东方学习了!

那你讲一讲它的原理吧。

        还是”胡言乱语“行吗?东方认为,这个电路改变的不是启动绕组的头尾,而是绕组的身份,例如,绕组1和顺向开关相连,绕组2 和逆向开关相连,顺向开关接通时,绕组2就是启动绕组了,电流超前,设为顺向转动。那么改换接法,接通K逆,这时绕组2就是主绕组了,绕组1成为启动绕组,电流超前,当然就倒过来转啦。主角和配角轮着来,实在是高啊!

那我两个开关一起接通,看一看哪个狠?

不行!这时就不能启动啦!说不定要烧机。您可别乱来呀!图4没有这个问题,比非典还是稍胜一筹呀!

网友F:
以上老兄说的不错,说白了就把工作绕组的接线对换一下OK。

楼主:
哈哈,学习了!而且是个搞笑的哥们!希望大家还继续发表,。别看这个“单相电动机正反转”说起来简单,我们搞电控的还是很少接触到的!我也是偶尔看见木工的刨床上在事业这样的东西,就带着好奇的心情在这里请教。万一哪天人家这样的电动机叫我去接线,如果搞不定的话,那脸就丢打了啊!

楼主:
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别在“阴沟”里翻船啊!哈哈

楼主:
哈哈,学习了!而且是个搞笑的哥们!希望大家还继续发表,。别看这个“单相电动机正反转”说起来简单,我们搞电控的还是很少接触到的!我也是偶尔看见木工的刨床上在“事业”(使用)这样的东西,就带着好奇的心情在这里请教。万一哪天人家这样的电动机叫我去接线,如果搞不定的话,那脸就丢“打”(大)了啊!

注: 因为上面回复后没有检查,有几个错别字! 我向朋友们表示道歉!

网友G:
倒顺开关一般有六个和九个接线柱之分,盒内一般都有接线图,只要改变启动绕组的头尾,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六楼的电路图只适用于启动绕组与工作绕组各占定子总槽数一半且各绕组所用线径相同或接近的单相电机(比如洗衣机的)。

网友H:
6楼的图只适用于主副绕组相同的单相电机

楼主:
那还有谁有更多的方法吗???????

网友I:
要使电机反转,只要把启动绕组与电源的接线的头尾对调一下就行了

学习了,平时用的都是主副绕组相同的类似单相滚筒的电机

网友J:
呵呵;一般也只是主副绕组相同或相差不大的电机适用于正反转控制;

网友K:
只要把付绕紸的两个边调换一下就可以了,在有请四楼的师傅看一下您调的应该是主绕紸吧?那样应该不会反转,

网友L:
在问个问题,如果电机在正转的时候还没停止,通过顺逆开关立刻转到反转运行,瞬间的电流冲击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M:
正点,正好急需,谢谢!!

楼主:
怎么在这里说到工控方面的东西都踊跃的发表,说到这“简单”的控制发表发图的寥寥无几啊!难道各位都是高手吗?是高手的话就更应该发挥下高手的实力吗!

网友N(2009-02-19):
据我所知,在国外的一些设备很多都是六楼那样的,它们的主副绕组一样,但在大多数的国产电机(稍大功率的750W)就是四楼那样的,主副绕组不一样,副绕组的匝数和线径都小,这种电机如果按六楼的接法肯定不耐用,也许短时间工作没问题,负载大了,就会烧的;我自已绕过单相的电动机绕组,这个肯定不会错.大家在平时按原来接法好一点.平时你不拆开看的话很难判断主副绕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N:
好像用倒顺开关实现不了四楼的接法,要用组合开关,12个接线端的,或者用顺逆开关,三个按钮的那种,如上海永前,LAP-15/2

网友O:
我还是11年前一个木工叫我给他的刨床接这样一个开关,我当时也是第一接触, 硬着头皮在那里搞了半天,幸好刨床上有个线路图,不是真就不把脸丢大了.现在也记不起了

网友P:
哎    早一点看到就好了         这回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Q:
我的只有四根线怎接呀.Z1,Z2,U1,U2

网友Q:
急呀,在线等

网友R(2009-05-16):
今天第一次看到师父接,还不是很清楚,请能者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S:
你看过洗衣机吧,。洗衣机的电机工作时就是一直在正转和反转。你有4跟接线,有2条线是相连的。(不是z1跟u1相连就是z1跟u2相连)假如z1跟u12线连接直接接到电源一端,z2和u2就接电容,当电源另一端接在z2时是正转时。接在u2上就是反转,。倒顺开关就相当于双向开关。中间接电源,另2端接z2和u2

网友T(2009-09-01):
大家说的都不错,学习学习!!1

网友U(2010-01-17):
我想问一下,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V(2010-03-10):
我的电机是进口的,也是四根线。颜色分别为红、黑、白、兰。与6楼的接线一样吗?

网友W(2010-04-26):
我家的吊扇反转,线交换后还是反转,请问高手。

网友X(2010-06-17):
,建行卡你看 jhgjghk

网友Y:
   因为6楼的师傅已经把主副绕组的其中一头连在了一起,所以就只有3线了!35楼的兄弟你得先把主副绕组分出来!然后按6楼的师傅接就OK了!

网友Z(2010-07-21):
多谢搂上的各位指点,.

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AA(2010-10-27):
同意上面有个师父说的,调整电容的接线可以实行正反转。。。。。

网友AB(2011-01-03):
四根线是引出线要通过接触器配合实现图上的功能。

网友AC:
35楼的,要先分清主绕组和副绕组的端子,然后任意改变主绕组(或者副绕组)

首端和末端与电源的接线,即可改变旋转磁场的转向,从而实现反转。

网友AD:
应该是调整电容的接线即可以实现正反转,不过木工用的电刨子的转换开关挺难接的,不小心会丢大人的

网友AE:
随便找一个洗衣机的说明书,上面就有单电容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网友AE:
洗衣机电机的工作绕组与启动绕组对称,可以互换!

网友AE:
如果工作绕组与启动绕组不对称,你可以把工作绕组(或启动绕组)的两端对调,实现单相电机反转!

网友AF:
一般单相电机的反转是通过采用改变副线圈的电流方向比较多,也有改变主线圈的电流方向的

网友AG(2011-03-06):
引用 网友I:

网友AE:
1、上图只适用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对称的单相电机;

2、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不对称的单相电机,只能对调一个绕组的两端!

网友AH:
第二个你用吗,恐怕用不了几分钟吧,呵呵

网友AH:
调整电容接线可以实现

网友AI:
在电工界也许有存在一个误解,就是把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看成一样了,这是因为有些小功率的单相电机主副绕组是做成一样的了,所以才有了上边的有的师付的情况吧

网友AJ(2011-04-14):
我这边有些电机是用的第二种图接线的。还是从台湾过来的设备

网友AK(2011-05-16):
我用绘图功能画了三相倒顺开关控制的--------单相电动机接线图,不能上传谁要告知邮箱。

网友AK:
采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的单相电动机正反转接线图(单电容启动)

网友AL(2011-07-18):
6楼的非常简洁明了,实用,只要是接过的人都知道。至于四楼的,看了后眼晕。

网友AM:
不是什么电机都能正反转的

网友AN(2012-02-03):
初次进来就学到东西了,不过现在好多都是主副线圈都是一样的,所以6楼的应用很广,我们厂全部都是用这种

网友AO:
如果电机在正转的时候还没停止,通过顺逆开关立刻转到反转运行,瞬间的电流冲击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谁知道吗?这时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AP:
最好是学习一下双缸洗衣机的电路你就明白了,

网友AQ(2012-06-20):
学习学习,有趣有用,就是要这个啊

网友AQ:
弱弱的问句这个这个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咋分的呢?还有绕组不对称怎么看的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