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屡烧传感器

楼主(2008-09-26):
英威腾G9(7.5KW)屡烧电流传感器,何故?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建议您给电流传感器电源端做一点滤波处理!变频器的好处不少,但最不好的地方是在使用是会产生不少的谐波,对其它一些电子设备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此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给变频器加滤波器,效果受益面最大,但成本较高,对单独点做处理,成本低,但受益面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