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CS510输出电压不正常.大概哪儿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9-26):
该机初始原因是整流桥,模块坏.主因是整流桥坏.更换以后,上电试机,输出电压在空载的时候,能正常输出380V,加载一1.1KW电机,满频输出电压由0V上升到260V后,又降至150V.我用的是单相380V.控制方式为:标量控制.......这个问题好生郁闷...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标量控制是这样的吧。

楼主:
是这样的?那它的输出380V还有意义么......我带了5.5KW的电机试了下,这回最高输出成了150V,最低成了90V了.....电机转的正常,没有加载.

楼主:
谢谢,请不要路过.发表个意见好么?

网友B:
电压低,但三相是不是平衡?如三相平衡,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值试一下。如不平衡,查驱动、模块。

楼主:
继续说明:三相380V的电也上了,三相平衡,加一1.1kw的电机输出从0上升到260,又下到110多 ,后来用5。5KW的电机度。最低到90V了都 .

频率是50HZ
电机转的挺好的。
就是输出电压低。
量了驱动电压也差不多。
输出也平衡。
直流580V左右。 负载功率不一样。降的电压也不一样。

9902改了也不管用.还是和原来一样.就是ABB标准控制.

网友C:
北方区一级代理,指定售后服务中心,专一专注于ABB变频器,QQ:237145552   MSN:abblm@live.cn   TEL:13911393725    网址:www.ounengkeji.com

楼主:
服了..广告无处不在...求技术指点....谢谢!!

楼主:
有人说这是主板有问题了..大家同意这个意见么?

楼主:
再死乞白咧的顶一下....

网友B:
把主板和同型号好的变频器作交叉试验,以确定主板的好坏。

楼主(2008-10-26):
就一台机..没法了..要能试的我也试了..现在还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求教了!!!谢谢...

网友D: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

网友E:
先确认变频器达到50HZ 以后,电机转速是否达到额定转速,不要只看输出电压高低,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不很准确的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设备测量的电压?

因为电机侧的电压波形时脉冲式的,所以很多电压表测量的不准!

在多少赫兹的时候,电压开始下降的?

网友G(2008-12-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看了转数比额定转数要高但是实际的工作效率就是没有电机不经过变频器直接工频控制要低得多,试了很多参数就是不正常,请高手指教。

楼主:
对:长波变频 关于

先确认变频器达到50HZ 以后,电机转速是否达到额定转速,不要只看输出电压高低,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不很准确的

内容的回复:

频率没有检测,但是目测,是到了.听转速的声音.我用的是指针表测的.这应该是很准的.不然,我别的机也别测了..

楼主:
对:drivers 关于

你用的是什么设备测量的电压?

因为电机侧的电压波形时脉冲式的,所以很多电压表测量的不准!

在多少赫兹的时候,电压开始下降的?

内容的回复:

到达50hz后开始下降.我用的指针表.应该是很准的.不然,我别的机也别测了..

网友H:
给变频器供电的空气开关有问题。

网友I(2010-07-08):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J:
变频器还有问题 降压是变频器自我保护的一种现象

网友J:
abb变频器出现炸模块 主板很容易坏

网友K:
换主控板试试,初始化一下

网友L(2023-01-01):
我也碰到了。换主板就正常了 !这种机型的设计真是脑残!只要一炸机,主板会出各种问题。居然还有人在捧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