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接触器?

楼主(2008-09-26):
请问有没有40A左右的真空接触器?想用来控制一台11KW频繁正反转的电机,替换原来的CJ10-40接触器,以前经常烧坏触点,导致设备故障,故障极高,真空接触器没有用过,听人说其是免维护的,不知道这样更换是否可行?电机额定电压是380VAC 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真空接触器一般是用在高压回路,真空管也是有开关寿命的,成本可能比较高,可以选用比较好一点的接触器,容量可以偏大一点

网友B:
用一个软启动器,这样就不会频繁损坏接触器了。

网友C:
不可以的,真空接触器一般多用在高压电路,接触器可以用容量大一点,用正品穆勒,施耐德,西门子的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就是价格高

网友D:
用质量好一点的接触器。比如施耐德。

网友E:
用质量好一点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