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远距离使用键盘控制

楼主(2008-09-26):
我公司是花生油生产的厂家,车间内几台变频器因为工作环境差,需要外移。但是控制还是要在车间内,而且变频器工作时的数据如:电流·转速等都要在车间内操作人员的随时监视。请教各位师傅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把面板的连接线延长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这种方式只能在20米左右,否则只能采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的方式。

网友C: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D:
可以用外部控制,电流转速再用仪表显示

网友E:
可以用外部控制,电流转速再用仪表显示!同意!呵呵

网友F:
我们就是外部控制,电流转速再用仪表显示,不错。

网友G:
太简单,不需要远程通信,外部连接可调电阻,转速表,电流表,修改控制参数即可.

网友H:
把操作面板拉远程控制即可。20-30米没问题,控制线不能太细。

网友I:
改成外控吧,8楼说的,只要把对应参数控制方式和模拟输入方式改成外部信号就可以了,表的话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J:
我们用过100M以外键盘控制,不过需要提前与生产厂联系,让他们定设置键盘(电压)。

网友K:
一般端子控制时加个屏蔽,再通过键盘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L:
用变频器是的模拟量输出口输出电流和电压什么的

其他的外部控制接一下也简单的啊

网友M:
可以用外部控制,电流转速再用仪表显示!同意!

网友N(2008-11-06):
楼主这种方面可行呀,很多变频器都有远程监控功能,不过有的变频器没有,要问题清楚了。

有的变频器面板接口带网线口,都可以接几十M到几百M/

网友J:
面板的连接线延长,一般情况下距离只能是20m,但如果在定货时向厂方提出,由工厂定制,距离可达100m。

我们公司的面板就是(普传)厂方定制的,距离是100m,目前运行良好。

网友O:
花生油厂家生产现场环境差?

产品让人怎么吃!

食品安全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