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求助变频器远距离使用键盘控制[当前悬赏:

楼主(2008-09-26):
我公司是花生油生产的厂家,车间内几台变频器因为工作环境差,需要外移。但是控制还是要在车间内,而且变频器工作时的数据如:电流·转速等都要在车间内操作人员的随时监视。请教各位师傅该怎样解决?

网友A:
可以用远控,用变频器输出端子接一个电流或转速表,可以加一个一拖二隔离模块

网友B:
改为外部端子控制,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加电流表或转速表。

或者你试着做一根连接线试试,我没试过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E:
加一块二次表 随便甚么牌子的有4-20MA输入输出就行再加一路开关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