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晕死

楼主(2008-09-26):
今天第一天上班,那个前台让我帮忙接个插座,举手之劳嘛,就接了,可是插上电脑用了半个小时就跳了,经查三根线没有阻值,为什么没接插座的时候不跳呢,没接插座的时候我测了是有电的,

楼主:
还有在机电箱里面测了零线和地线也没有阻值,正常吗

网友A:
是漏电吗?

网友B:
也许是线头没处理好,在移动时碰电了吧。

网友C:
什么叫没有阻植,是0.还是无穷大

网友D:
细心点吧,不会是接错了吧

网友E:
简单,细心点好了

网友F:
可能是漏电引起的,仔细的查下

网友G:
估计是漏电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电脑漏电引起的。

仔细检查不难发现原因的。

网友H:
漏电的可能性最大,仔细检查一下挺简单的。

网友I:
小心点好。

网友J:
你说的不详细,拆开重接一次再试!!!

楼主:
插座的问题

楼主:
那个多功能的插座很烂

网友K:
俺觉得以后这种问题就不用拿来讨论了,自己搞定就行了

网友L:
肯定是电脑的问题呀!!!!

网友M:
电工遇到这样的问题很经常啊,多找找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等你发现原因何在了,就不晕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电工遇到这样的问题很经常啊,多找找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等你发现原因何在了,就不晕了

网友O:
电工遇到这样的问题很经常啊,多找找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等你发现原因何在了,就不晕了。继续努力。

网友P:
做任何事都马虎不得

网友P:
做任何事都马虎不得。。。

网友Q:
跳什么?漏电开关还是短路器?两种情况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