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过载报警

楼主(2008-09-26):
松下MSDA023A1A电机驱动器,用了四年,运行过程中时常出现过载报警,检查传动机构等均无异常,请高手赐教是何原因?

网友A:
你能确定你的伺服驱动器好吗?如果驱动器是好的话,那就是伺服电机的线圈或者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B(2008-10-29):
也许能帮你!这是三菱的过载处理方法

网友C:
?????? 我曾经遇到过,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用的是台达的伺服及控制器.

? 出现过载报警也时有发生,我的处理办法是,首先,楼主可观察一下,换向时扭矩变化是否超过额定扭矩(此显示为百分数,即:额定扭矩的百分比)如果每次换向时扭矩值都超过100%,我是指换向瞬间,那很有可能,您经常出现报警出于此处.瞬间扭矩增大时出现报警的主要原因之一.您需要针对您伺服的名牌额定扭矩,重新比对您的设计,是否选型上有些容量小,如果容量小,建议您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增加扭矩大点的伺服. 另外一种办法是,可以联系供应商,他们售后服务手中有休整软件,可根据您伺服运行的曲线图,相应给你修饰曲线,使设备运行更平滑,从而降低换向时带来的机械冲击,也可以避免您上述问题.

???? 其次,如果不是出于这些问题,建议您根据说明书,加一个回生电阻,从而加快您马达的散热速度,也可以有效地解决您的困难.

???? 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D:
应该还是负载和传运部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软故障:如联接线等方面不太明显发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