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怎么样来控制电磁换向阀

楼主(2008-09-26):
小猫是个新手,最近老板要用一个工控机来控制多个电磁换向阀,初步设想是这样的,工控机采用一个多功能数据采集卡里的DIO数字输入输出,虽然是用电平只有5V,我另外加以个智能万能转换器转换成24V,这样来控制电磁换向阀,不知道这样能行不?如果不行的话应该用哪种方案更可行?加一块PLC?

网友A:
用PLC太贵,用光耦放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个达林顿管子输出的光耦.

网友B:
加个智能万能转换器转换成24V,这样来控制电磁换向阀。

网友C:
还是用达林顿管好些。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呢,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