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能不能用继电器来实现?

楼主(2008-09-26):
plc里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能不能用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A:
请说清楚一些,具体做什么用,大家好帮你。

网友B:
你说的是用普通的电子的时间继电器来替代PLC吧,如果是,可以用特殊的的时间继电器来实现,某些进口品牌时间继电器具备此功能。

上升沿是通电瞬间吸合,经过延时后再断开。

下降沿是断电瞬间吸合,经过延时后再断开。

网友C:
不能吧,时间太短了,继电器的机械结构,触电做不到......

网友D:
不能,仔细想想就会明会了!继电器是机械动作.那有那么智能.用电子电路到是可以实现

楼主:
在某些事件:刚发生或结束(不论状态时间长短)就需要计时或控制等,你就可以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驱动保持寄存器(RS)保存其状态。

楼主:
就是像这样啊!

网友E:
机械继电器做不到,因为边沿指令只有一个扫描周期;

而PLC中,可以用“中间继电器“组合成边沿指令;

网友F(2008-11-20):
可以做,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灯泡的电路里,就是用普通继电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