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离合器电压不够引起打滑

楼主(2008-09-26):
单位一台武重的160落地镗床,共有九个电磁离合器,电源为一整流电源,输出直流24V正常,可是输出到这九个电磁离合器上以后电压从17V到19V不等,没有一个能到20V的,引起电磁离合器打滑严重,用兆欧表测量电线和离合器都没有接地现象,最后更换一个新的整流电源故障依旧,请教高手师傅们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24伏边压器容量小了,大滑也有,油的问题.油要10号,30号机械油,要干净.是不是油脏了.

网友B:
是不是有一个有点局部短路引起输出电流不够?一个一个拆下试试.

网友C:
最后的哪个电压最低的离合器线圈有轻微短路现象

可以更换,或者加大线径

网友D:
断电后检查线路是否有接地现象。最有可能是线路绝缘不好,有漏电流

楼主:
不是油的问题,也没有变压器,就直接是一个整流电源,断电时用兆欧表测量线和离合器的绝缘电阻没有发现问题,把其中的离合器的线拆下通电测量线的电压是23V多,可是一接上电磁离合器电压马上就隆下来了,可是用兆欧表测量电磁离合器的线圈绝缘没有问题呀?郁闷啊!!!盼高手快出现

网友E:
在离合器上连一个470UF/50V电解电容试试电压够不够。

网友A:
一个一个地拆,一个一个的量电压.看谁的压降大就换掉,不就型了.如过是老床子.那就是其中有坏的.或整流电源老化,功率不够.

你说没有变压器,24是那来的.我对这个床子不太了解.

网友F:
我感觉是电源容量不够,可以提高一下容量。如:原来是是5A,提高到10A。

网友G:
请查一查整流桥

楼主:
是没有变压器,是一个整流电源,进线是380V,出来就是直流24V了,20A的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这个整流电源有三个输出端,“+”、“-”和“PE”,其中的“-”在电柜里已经和地接在一起了,在电柜这边对地没有电压,但是到了电磁离合器那里“+”对地有18V左右的电压,“-”对地就有1V到2V的电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你说的现象是电源的带负荷能力不够,或是负荷有短路,从这两个思路去寻找,负荷有短路好办,一个一个的去除或接入,到哪一个电压掉下来就是哪一个负荷短路,线圈的匝间短路你拿绝缘表监测是检测不出来的。要是对地短路是可以检测出来的。电源带负荷能力不行的原因是整流桥有一个或一路的二极管不良导致半波整流所以电源的带负荷的能力下降。若是你有用代换法确定整流桥是好的,变压器的匝间短路也会造成。还有就是,你把电源由整流电路改为桥式整流带滤波电路,滤波电容就选4700微法好了,耐压一定要够。

网友I:
引起电压下降的因素有很多,输电线路绝缘老化、离合器线圈漏电或匝间短路、电源容量过小等。既然你的电源的负极接地了那么不管在哪儿正极对地都应该有24伏电压呀,为什么在柜内对地会没有电压呢,

网友J:
考虑线路和离合器线圈的问题

网友K:
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可以加装一个变压器,另外离合器线路太长也有可能。

网友L:
这种现象是电源带负载能量不够,

先看看进线电压够不够

线是不是太细

380变24是怎么降压的如果是电容降压那最好换成变压器降压

增加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M:
  引起电压低的原因可能是某一个线圈短路引起的,可以把它们一个一个分别接上试,在每接上一路时,观察电压变化。

网友N:
电磁离合器应该和油没有关系

网友O(2008-10-28):
各位:

电磁离合器的约线圈电压有没有交流的?如果有请报个型号出来!

网友P:
存在二个问题:1.在电磁离合器的控制回路有接触电阻大的点,查各个接触点;2.直流电源问题,在9个电磁离合器都接通时,测电源电压,如有压降,建议换电源。如果是变压器降压整流电源,可换变压器。如果是开关电源,可换更大容量的。

网友Q(2008-12-05):
是否是直流功率不足那

网友A:
楼主出来说说情况怎么样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R:
没有解决,只是用了应付的方法,在电柜内的小继电器下方直接引出新线来控制电压过低的电磁离合器,这样电压能比用机器原来的线高一点,可以应付机床的一般操作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断电后检查线路是否有接地现象。最有可能是线路绝缘不好,有漏电流

网友T:
看了楼主在13楼时的回答,感觉是不是你的“-”接地的原因啊?应该是PE接地吧,“+”应该是24V,“-”应该是对应的“0”吧?要不你别把“-”接地试一下?

我感觉还有就是你的直流电源的容量不够,可能有点小,想检验是不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接上一个电磁离合器,看电压是多少,如果还是不到20V就不是容量的问题,如果过20V,可能就是容量的问题,你一个一个的加离合器,看它能带动多少个,然后在确定用多大容量的直流电源。

如果楼主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了,还请楼主及时说明情况啊。大家都替你操着心呢,呵呵。

网友U(2012-05-17):
我现在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做到的是换挡减速机,24v直流电源,接通后只有17v,电磁离合器吸合不牢打滑现象严重,请问楼主后来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