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我的东元7300

楼主(2008-09-26):
我有一台东元7300PA的变频器,以上电就报过流,马达过负载,变频器过载,我把检测用的互感器统统拔掉了后上电,还是不能排除故障,所以我好急呀

网友A:
驱动问题吧,不带马达是否还是一样?

网友B:
过载现象最好是不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掉保护.有很多是互感器引起的,也有很多是驱动引起的,最好是把模块卸下来,看看还报不报,然后在一步一步检查.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QQ:1873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