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8-09-26):
西门子伺服电机只用对其进行单轴运动控制,应该配一个什么样的驱动器较合适,性能好且方便使用?

驱动器和工控机之间连接,还需要什么接口卡?单周运动控制卡么?

网友A:
这要看具体你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了,如果仅是简单的定位,现在选用ac-ac s120就很好用

台式机,建议加一个5611

笔记本,建议一个5512

楼主:
工控机能和驱动器通信么,它们之间是不是没有通信协议

对:皓月 关于

这要看具体你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了,如果仅是简单的定位,现在选用ac-ac s120就很好用

台式机,建议加一个5611

笔记本,建议一个5512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还有选PN接口的S120驱动器,是不是不用5611了?

引用 网友A:
关于

这要看具体你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了,如果仅是简单的定位,现在选用ac-ac s120就很好用

台式机,建议加一个5611

笔记本,建议一个5512

网友B:
如果您对通讯速率要求高的话,就采用ProfiBus-DP的通讯形式,驱动器可以采用AC-AC S120伺服驱动器或Masterdrives MC伺服驱动器,如果通讯速率并不高可以采用USS协议,只用工控机上的串口就能完成,驱动器选用Masterdrives MC伺服驱动器,如果你觉得编写与驱动器的通讯程序有困难的,话可以选用一个西门子S7-200的PLC,用来中转,你只要做工控机与PLC的通讯程序就可以,用PLC与驱动器通讯,运动控制程序在驱动器内部完成,这样成本比较低,PLC还可以处理其他外部的逻辑程序,配置紧凑价格经济。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公司  北京华拓天威公司 www.bjautogo.com  010-82257962-610 我姓李

网友C(2008-12-27):
你们的产品负责技术支持吗?MC驱动器的价格有没有涨价?13863983103

网友D:
ac ac的s120

我正在作CU310DP+PMC,很好用,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B:
现场支持是要收费的,其他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