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变频器电源侧电流互感器能否采用低压CT?

楼主(2008-09-26):
上海某厂家6kv 多单元串联式高压变频器,柜内移相降压变压器初次侧(6kv)ABC三相电流测量采用普通低压穿心电流互感器,请问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A:
我也知道,从理论上说不行的,可以为了节约成本,就只好这样了,不过以后隐患很大很大,后果很严重。

楼主:
可以正确显示电流,请问有什么隐患和后果?
如果我一定要厂家改型,请问应该引用哪些国标或行标?

网友A:
高压绝缘不够,应该根据相应国标或IEC标准来,否则以后万一高压串到低压,人命关天啊。

网友B:
如果穿芯用的电缆是绝缘的高压电缆,就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