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8-09-26):
请教电磁阀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DC24V和AC220V的干扰又有什么不同?分别通过什么方式减少?

网友A:
不就是直流和交流的区别,干扰都一样了.采取一些干扰措施就行了.

网友B:
1.    在DC24V继电器或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继电器或电磁阀线圈的反电动势击坏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可以延长继电器触点或PLC内部触点的用寿命、可以防止PLC其他元件受损等。

2.    可以遏制反电动势形成的瞬间高电压对其他电路的干扰。

楼主(2008-11-05):
谢谢楼上的哥哥 啊

网友C:
能用直流的尽量用直流,交流电源的话电磁阀很容易因为阀芯卡死而损坏。同时要象楼上说的那位在继电器或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来防止反电动式的冲击。延长电气配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D:
有谁知道电磁阀的几位几通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电磁阀的几位几通是什么意思啊

看看气动原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