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热电偶的长度。

楼主(2008-09-26):
有一个温控器配K型热电偶,但温控器与探头之间有100M左右的距离问安装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么远的距离要使用补偿导线,否则温度偏差较大。

网友B:
用补偿导线后,影响不大的。

网友C:
距离太大了,用补偿导线

网友D:
采用K型号的补偿导线,即可。

楼主:
对:陈二诚 关于

这么远的距离要使用补偿导线,否则温度偏差较大。

内容的回复:你好,非常感谢指点学生,小弟还是卜明白如果补偿导线和热电偶型号卜对会卜会出现误差,我们公司有一个温控器显示的数值与实际测量的误差很大而且运行的时候实测70多度,而温控却显示40多度,温控器好像就停在这个40多度的数值卜动,温控器我换过新的热电偶也是新的。会卜会是补偿导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补偿导线后,影响不大的。

你好,非常感谢指点学生,小弟还是卜明白如果补偿导线和热电偶型号卜对会卜会出现误差,我们公司有一个温控器显示的数值与实际测量的误差很大而且运行的时候实测70多度,而温控却显示40多度,温控器好像就停在这个40多度的数值卜动,温控器我换过新的热电偶也是新的。会卜会是补偿导线出问题了??

网友E:
  因为热电偶,是毫伏信号   补偿导线  热电偶  型号必须一致  温控器参数必须正确

网友F:
是的,用普通线,温度偏差有些大

网友G:
距离远的话可以使用变送器啊。

网友G:
对:diangong2222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补偿导线后,影响不大的。

你好,非常感谢指点学生,小弟还是卜明白如果补偿导线和热电偶型号卜对会卜会出现误差,我们公司有一个温控器显示的数值与实际测量的误差很大而且运行的时候实测70多度,而温控却显示40多度,温控器好像就停在这个40多度的数值卜动,温控器我换过新的热电偶也是新的。会卜会是补偿导线出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k型热电耦材料为镍铬-镍硅,补偿导线只能采用补偿k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且应注意正负极不能接错。温控表内有很多参数,要将表内输入参数设为k型热电偶输入,最好将自动补偿参数打开。

网友H:
使用温度变送器也是不错的选择,效果也不错,配电带隔离。

网友I:
        要使用补偿导线。

网友J:
1补偿导线开路,温控器显示极值(不是最大,就是最小)

2补偿导线短路,温控器显示常温值

3热电偶短路同补偿导线短路结果一样

4热电偶开路同补偿导线开路结果一样

5温控器不准可能是线接的虚、设置参数不对(主要是测温量程)

你从我说的这几个方面去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