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详细讨论普通交流接触器电压为220V和380V的线圈的利弊!

楼主(2008-09-26):
求助:详细讨论普通交流接触器电压为220V和380V的线圈的利弊!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想知道,220V用的场合较多,使用更为方便。

网友B:
220V线圈的接触器用的比较多。

网友C:
我只感觉到。当检修的时候220的用电笔量有作用,知道哪个是零线。380的不行。

网友D:
220V用的场合较多,使用更为方便,380v不容易烧线圈

网友E:
(1)380V线圈可以接成断相保护方式(输出线完好时),(2)220V如用变压器隔离(次级不接地)可防触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380V线圈可以接成断相保护方式(输出线完好时),(2)220V如用变压器隔离(次级不接地)可防触电.

网友G:
380V的可以把线圈做大有更大的吸合力

网友H:
220V用的场合较多,使用更为方便,与其他辅助控制易于连接,380的可以节省一根零线,单台设备使用方便,两者不存在吸力大小的问题

网友I:
220V线圈的接触器用的比较多

楼主(2009-01-10):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J:
要是有零线就用220的,没零线就用380的。

网友K:
要是有零线就用220的,没零线就用3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