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适配器能用于生产时通讯吗

楼主(2008-09-27):
PC适配器能用于生产时通讯吗?CP5611卡好像有问题了,现用PC适配器通讯正常,但传输速率低,能长期用吗?

网友A:
肯定可以了,不过原配的有点奢侈,不知道你和什么设备通讯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可以长期使用,比如某些品牌的触摸屏与300通讯,就是采用pc适配器的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