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装置安装使用说明

楼主(2008-09-27):
节流装置安装使用说明
一、概述
    节流装置与差压计或差压变送器配套构成的差压式流量计,最广泛地被应用于单相条件下的液体、气体和水蒸汽流量的测量、控制和调节。因为它具有结构简单、使用寿命长、适应性广、维护方便、使用可靠、价格低廉、准确度高等优点。节流装置的设计计算都有统一的标准规定、要求和计算所需要的通用化的实验数据资料。因此,这些“标准化”了的节流装置(统称标准节流装置)可以根据计算结果直接投入制造和使用,不必用实验方法进行单独标定。常用节流装置有孔板、喷嘴及文丘里管。
二、原理、结构和使用范围
1、原理
    在管道内部装上孔板或喷嘴等节流件,流体流经节流件时,其上下游侧之间就会产生静压力差,该静压力差与流量之间有确定的数值关系,所以通过测量差压以及在已知流过流体的性质和其他有关环境条件下,即可根据通用的国际标准计算流量。
2取压方式
角接取压法用于孔板及ISA1932喷嘴。角接取压的取压方法有单独钻孔取压和环室取压。对孔板,节流件上下游侧取压孔和节流件前后端面平齐。见图1,对ISA1932喷嘴,见图2
                    图1:角接取压孔板

                         图2:ISA1932 喷嘴
法兰取压法用于孔板,也称1英寸取压法,节流件上下洲侧取压孔轴心线分别位于距节流件前后端面25.4+0.8mm 的位置上,取压孔径不大于0.08D,并在6~12 mm之间取值。见图3

            图3:法兰取压

D-D/2 取压法(径距取压):用于孔板、长径喷嘴,节流件上下游侧取压孔中心线分别位于距进口端面1D 1/2D 处。见图4 和图5

 &

网友A:
还要考虑校验检修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