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组态软件--组件内部编辑功能

楼主(2008-09-27):
一、概述

紫金桥软件新增了组件内部编辑功能,通过内部编辑,可以向组件中增加新的元素,删除元素,修改已有元素。该功能大大提高了图形组件的灵活性,使得原有组件组成元素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进行裁减,增添功能。下面以一示例进行说明。

紫金桥软件的趋势组件,预先提供了很多相关操作按钮,通过这些按钮可以完成大部分与趋势相关的操作,但是存在如下的情形:

  • 需要给最终用户提供一个简单明了,操作简单的趋势图,比如:他们只想让趋势能够指定时间范围就行了,并不需要量程调整、趋势笔选择等控制按钮。
  • 添加新的控制按钮,如现有趋势组件中,没有提供位号组(按照预先规定的位号组设定趋势笔)控制按钮,需要增加位号组指定按钮。
  • 改变趋势中已有元素的大小、位置,外观,如控制按钮想要变成更美观的位图。

以上情形通过组件内部编辑功能都可以完成。下面就介绍组件内部编辑的操作方法。

二、组件内部编辑操作方法

进入组件内部编辑

组件内部编辑指的是对组件、精灵、子图等内部包含的对象进行编辑操作,编辑操作包括,调整属性、位置、修改动画连接、删除以及向组件中增加新的对象。利用内部编辑功能可以方便的修改已有精灵。下面说明如何进行内部编辑。

在窗口中选中组件、精灵、子图等复合对象,单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计入内部编辑。这时复合对象中包含的对象被激活,这时可以对其中包含的对象进行位置调整,动画连接定义等,也可以删除对象。下图是趋势精灵:

进入内部编辑状态,其显示如下:

这 时要调整趋势图中的按钮“1天”,将出现提示框,提示是否将精灵转为组件对象。之所以出现该提示框,是因为精灵对象,在改变属性、大小后,内部子对象将被 重新创建,手工调整将被删除。如果转为组件,精灵将不再重新创建内部对象,所以你可以对其进行调整。但是精灵转化为组件后,精灵属性框将失效。

在上面对话框中选择“是”,精灵将转变为组件。这时可以对其内部包含的按钮进行调整。

进入编辑状态后,可以将外部的对象拖入被编辑的对象中。如果我们想向趋势图中增加新的按钮(如改变趋势组按钮),可以如下操作:

  • 在窗口中创建按钮,命名为“改变组”。

  • 趋势进入内部编辑状态。
  • 将按钮用鼠标拖入趋势中。

  • 双击拖入趋势中的“改变组”按钮,定义其鼠标动作:

  • 单击窗口中空白区域或选择右键中的“退出内部编辑”可以取消对象的编辑状态。

在组件中删除对象

  • 进入内部编辑状态。
  • 选中要删除对象,按下键盘中“Delete”键。

在组件中移出对象

  • 入内部编辑状态。
  • 选中要移出对象,选择右键菜单中的“从组件中分离”。菜单如下所示:

三、结论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紫金桥组件内部编辑功能是很强大的,操作也非常方便。这就让紫金桥组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大的适应性。

网友A:
呵呵,这么强大的功能啊 以后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组件就方便了
而且操作也挺简单的
我看你的截图 脚本编辑窗口中的脚本变色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这些是不是就是"紫金桥好运2008研讨会"中提到的6.5版将要新增加的新功能啊
真是期待啊

网友B:
这是一套非常完善的图形系统,适合在电力、煤炭、化工、仿真、网络、自动化等各种工业监控软件以及图形建模、图形管理、图形分析、中小型GIS系统、工作流、中文表格、表单、工程绘图等软件项目中应用。

基本特点

1. 包含编辑与运行两种状态,既可以绘图,也可以任意操纵与控制图形变化。

2. 图形和图库是统一的 XML 格式,便于传输、存储和维护,支持 WEB 开发。

3. 容易开发复杂变化的图形,实现自己的图形库。

4. 每个图形都是对象,拥有众多的属性和函数,可以方便地编辑和操纵。

5. 图形拥有众多的操作事件,可以给图形添加自定义属性或自定义函数。

6. 多页面、多图层、支持图形的逻辑分组。

7. 可以建立和分析图形间的拓朴连接关系,实现各种逻辑运算与控制。

8. 内含面向对象的 Visual Graph 脚本语言,10个COM 类库接口。

9. 支持表格、报表、表单开发。

10. 支持桌面GIS系统的开发、大尺寸地图的显示和数据管理。

11. 支持读取互联网服务器图形文件, 支持图形从内存或数据库读写。

12. 允许自定义箭头、自定义线型、自定义网纹、自定义多个文字标注、自定义提示窗口、自定义图元连接点、自定义图元控制点、自定义光标。

13. 可以制作对话盒、子窗口、弹出式窗口、菜单等窗口元素。

14. 支持混合编程,不仅其他程序可以操控 Visual Graph 的技术,而且 Visual Graph 的脚本可以调用其他语言的程序,也可以调用 DLL,扩展功能。脚本语言的编程习惯和一般语言相同,各种属性、函数名称也基本相同,符合程序员的思维习惯。

此产品经过长期研发,包含了大量的创新技术,系统具有尺寸小、速度快、灵活性高、稳定可靠、兼容性好等突出优点,特别适合与网络时代的软件开发,是国产软件中比较罕见的精品!

下载请点击:http://www.visual-graph.com/down/view.asp?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