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什么特别作用啊?我现在还没发现!

楼主(2008-09-27):
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就是等于SET和RST吗?我没发现有什么特殊功能。大家能说说你们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A:
在编程时会遇到,在某些事件:刚发生或结束(不论状态时间长短)就需要计时或控制等,你就可以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驱动保持寄存器(RS)保存其状态。

网友B:
只需要一个脉冲触发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上升沿和下降沿了

网友C:
学习学习 好文章!!值得一读!飞达实验电炉!

网友D:
1、当我们操作指令按扭时,每操作一次,就给电路一个脉冲;

2、这个脉冲有上升沿t1和下降沿t2两个时间,就是按下按扭的一瞬时t1与放开按扭的一瞬时t2;

3、在PLC这样的微机电子系统,t1、t2之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间隔,PLC需要知道指令是在触点动作的t1和t2哪个时刻执行动作;

4、这样在编制梯形图时,触点分上升沿触点、下降沿触点,分别表示这个触点动作时指令执行动作必须在什么时刻!

网友E:
脉冲触发只是最简单的用法.编程多了,就会发现它会很实用的.

网友F:
这个指令能用继电器来实现吗?大家来试试看!

网友G: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I:
一个比方,你按一个按钮开关控制灯泡,是按下去灯泡就亮(上升沿),还是松开按钮后才亮(下降沿)

网友J:
不错啊。大家多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K:
上升和下降可要理解清楚呀,否则控制起来出错了呢

网友L:
是个很有用的指令

楼主:
是呀,以后要经常用才行

网友M:
以后你会用上的!你现在只是做一些精度不高的东西,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指令,以前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N:
多个输入点控制多个输出点时用到,离他还不好办

楼主:
谁有用得比较经典的实际例子?能给我看看吗?我的邮箱setfox@qq.com

网友O:
我给一个应用实例,谈不上经典,仅供参考。

是一双手按钮,但按钮需分先后次序,只有先按下X1并不放手,再按下X0时,Y0才能动作。

楼主:
谢谢了,要是有经典的复杂的请大家互通有无,呵呵

网友P:
其实这个东西完全看工作需要。

有些时候,是为了能够保证动作的重复性,用上升或下降沿,这样一个变化到来,变化一次,另一个其它信号到来也能够继续动作。

网友Q:
很实用啊,学习了

楼主:
把简单的弄得非常熟悉,那复杂的也会变得简单。

网友R(2015-08-03):
学习了,谢谢,刚入行,以后得多学习学习,多多关照啊

网友S(2016-07-22):
引用 网友O:
我给一个应用实例,谈不上经典,仅供参考。 是一双手按钮,但按钮需分先后次序,只有先按下X1并不放手,再按下X0时,Y0才能动作。

我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