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E500型变频器的参数怎么样设置?

楼主(2008-09-27):
请问三菱E500型变频器的参数怎么样设置?

网友A:
  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把你所需要的参数输入就可以了,如本控或外控、所带电机的参数、加减速时间等。

网友B:
 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再根据电机的实际工作情况输入参数就可以了,如运行命令,频率指令来源,再高工作频率,加减速时间,电机的参数等等.

网友C:
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D(2009-07-10):
师傅你好~!向你求助一份三菱E500变频器参数,感激不尽!请发到caizaipeng@163.com.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  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把你所需要的参数输入就可以了,如本控或外控、所带电机的参数、加减速时间等。

师傅你好~!向你求助一份三菱变频器E500参数》感激不尽!请发到caizaipeng@163.com.谢谢!

网友E(2012-01-01):
请问哪里能下载三菱E500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