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程序问题

楼主(2008-09-27):
采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可以组成长时间延时程序 如下

程序如下

问什么减数器 不能减数???network2 中的T0一直都是0.

网友A:
使用S7-300/400系列PLC,定時器的使用請不要如同小型PLC般使用自復位,而應該通過中間寄存器,如您的程式中的S_ODT的Q輸出,鏈接M0.0,將S端的的觸點T0更改為M0,這樣就可以復位啦,同時,T0就會有輸出了。

這個與中大型PLC的掃描機制有關。

以上~~~

网友B:
你I0.1是什么信号?一直为1吗?如果一直为1,计数器在置位啊.

I0.1在这段程序里应该是个脉冲信号.

网友B:
补:如果计数器被置位,且输入端CD上ROL=1,计数器将相应地在下一扫描循环计数,即使没有从上升沿到下降沿的变化或从下降沿到上升沿的变化.

楼主:
回复内容:TO还是没有输出 还是一直都为0。但是去掉前面的常闭触点T0,可以定时一次。若加上常闭T0(为了实现多次定时) , Q端就一直为0.导致减数器
CD端 不能置位,不能实现减数功能。对:yuanle 关于

使用S7-300/400系列PLC,定時器的使用請不要如同小型PLC般使用自復位,而應該通過中間寄存器,如您的程式中的S_ODT的Q輸出,鏈接M0.0,將S端的的觸點T0更改為M0,這樣就可以復位啦,同時,T0就會有輸出了。

這個與中大型PLC的掃描機制有關。

以上~~~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T0和常闭T0之间的问题,怎么改一下能使定时器多循环定时??

网友C:
网络一常闭T0去掉,R增加M0.0输入

网络二增加Q输出为M0.0

测试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对:xxxx_333 关于

网络一常闭T0去掉,R增加M0.0输入

网络二增加Q输出为M0.0

测试一下是否可行。

内容的回复:

去掉网络一中的常闭t0  就不能实现循环了  计时器就只能记一次了

网友D:
我刚试了一下,必须再i0.1的时候计数器才进行减计数,楼主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S7-300/400系列PLC,定時器的使用請不要如同小型PLC般使用自復位,而應該通過中間寄存器,如您的程式中的S_ODT的Q輸出,鏈接M0.0,將S端的的觸點T0更改為M0,這樣就可以復位啦,同時,T0就會有輸出了。

這個與中大型PLC的掃描機制有關。

以上~~~

支持

网友F:
希望大家能编程后抓图上来,这样直观点,谢谢

网友G:
最好是要有个复位延时,如果自复位,在一个扫描周期内T0又是1了,容易造成计数器丢失采样脉冲,就只能计数一次了。楼主试试。

网友H:
我觉得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你的I0.0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你的I0.0按下后触发的时间是不是满足。

网友I:
搞不清楚西门子的扫描是怎么扫描的,2种程序方式一种是:

网络1的T0常闭点后面加一个M3.0的接点,然后将T0删掉

然后添加一个网络2,放一个M3.0的开点,连接S_ODT

另外一种是:

网络1同上,在原有的网络2后面加一个网络3,放上方法1中网络2的内容

然后用仿真试运行,第1种不能减计数,第2种可以实现,搞不清楚啊扫描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按顺序扫描根本说不通

楼主:
对:cuiting668 关于

最好是要有个复位延时,如果自复位,在一个扫描周期内T0又是1了,容易造成计数器丢失采样脉冲,就只能计数一次了。楼主试试。

内容的回复:

好像有那个可能  不过我不知道复位延时怎么加,以前也没接触过复位延时,能不能给个例子

楼主:
对:zhangyonglaoda 关于

搞不清楚西门子的扫描是怎么扫描的,2种程序方式一种是:

网络1的T0常闭点后面加一个M3.0的接点,然后将T0删掉

然后添加一个网络2,放一个M3.0的开点,连接S_ODT

另外一种是:

网络1同上,在原有的网络2后面加一个网络3,放上方法1中网络2的内容

然后用仿真试运行,第1种不能减计数,第2种可以实现,搞不清楚啊扫描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按顺序扫描根本说不通

挺厉害的  , 确实能实现了

虽然功能可以实现了但新的问题有出现了

1,新的程序只是在常闭T0和 T0之间加了一个M3.0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要加这个M3.0呢,它的作用是什么?

2,原来的程序常闭T0和 T0也可以实现循环计时,但它的Q为什么一直为0呢?

3,还有楼上的好多人都提到了西门子的扫描过程,这个程序有没有涉及到扫描问题?如果有,请高手到西门子的扫描方式或过程,发表点自己的意见。

谢谢,期待中。。。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新问题

如果把network3放在network2前面 又和原程序一样了。为什么呢?

是不是西门子在编程的时候每个network的前后顺序也不能变吗? 这个什么有关系??

网友I:
M3.0是随便加了的一个,因为你原程序中MW0已经用过,而且我自己在程序中把MB2做成了时钟脉冲,所以才加了个M3.0

而前后顺序这个问题我也想请高手来解答一下,我只是验证有这个问题,但是原因解释不了.

楼主:
对:zhangyonglaoda 关于

M3.0是随便加了的一个,因为你原程序中MW0已经用过,而且我自己在程序中把MB2做成了时钟脉冲,所以才加了个M3.0

而前后顺序这个问题我也想请高手来解答一下,我只是验证有这个问题,但是原因解释不了.

内容的回复:

不加这个中间寄存器M 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T0和常闭T0之间的问题,怎么改一下能使定时器多循环定时??

网友I:
这里不加M到底行不行根本验证不了,因为只要是这块放在计数器的上面,而不是19楼图的那种情况,就不能实现计数功能,不加M点是不能实现19楼那种形式的,而只从观测程序上来看,加不加M都是可以实现T0的定时器自复位功能.

网友K:
定时器用的不对,仔细看一下帮助,建议更换成sd肯定ok!

网友L:
关键在于指令的了解,知道了指令的工作方式就能正确工作了。

楼主:
不加这个中间寄存器M 为什么不行呢??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I:
不加中间寄存器M把网络1和网络2的位置调换了你再试下看,也是可以实现计数,这个程序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T0的触点不是我们想象的在本周期内动作,而是在下个扫描周期里才发生变化,因为导致不能计数.

网友M:
网络4不可以在网络2之前

网友M:
C0 计数值为0时,Q0.0接通

网友N:
倒是没这么做过,扫描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network里面没有前后的扫描顺序,但是你如果分开两个network,就有先后顺序了

利用m0.3这个中间点只是将在一行自我中断的分开两个network,不过你这样我感觉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在ob1,你一个t0产生的那个脉冲周期只是2个扫描周期,太短了啊,如果在ob35里可能还好

网友O:
把 network 1??? 常闭 T0? 改为 常闭 M0???? Q输出为 M0

???? network 2???? 常开 T0 ?改为? 常开 M0??

?

网友O:
把 network 1............常闭..........T0........改为 常闭 M0.........Q输出为 M0

network 2.................常开 T0..........改为............常开 M0............